事件显示不能断电保存

楼主(2015-08-05):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事件显示不能断电保存,用的TK6050IP。怎么解决,需要换屏吗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哦

网友:
具有断电保存功能的寄存器是:RW。将数据写入RW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事件显示(一般属性)设置界面中,把”方式对话框中的   即时   更改为    历史

网友(2016-01-02):
我也有同样问题,怎么解决/即时改为历史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