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仿真出现8000端口被占用,如何消除

楼主(2015-08-16):
The HMI system us being prohibit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 Pleade check if the HMI port mo.(8000) is occupied.

网友A:
直接改成8001就好了。

网友(2018-12-24):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8001就好了。

试了 改成8001也不行

网友B:
四个步骤,逐步进行,步骤一解决不了再进行步骤二这样类推:
1、软件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端口号:8000更改,如改成9000;
2、调出电脑任务管理器——进程下结束com_e30.exe;
3、重启电脑;
4、通过TCPview软件查询电脑上其他占用8000端口号的运行程序,终止或卸载。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B:
四个步骤,逐步进行,步骤一解决不了再进行步骤二这样类推:
1、软件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端 ...

你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1.3步骤解决不了,2步骤任务管理器里没有步骤里面的进程,4步骤也没有占用8000端口的进程。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一般通过此4个步骤,都可以解决;
您可以发送单位名称  贵姓  联系方式,问题详况  包括编程软件版本至tech@weinview.cn;我们再对应跟进。

网友(2024-08-07):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9-11):
一直没解决,每次重启可以仿真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