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以太网往威纶触摸屏MT8701iE下程序

楼主(2015-08-20):
我想用一根网线通过PC往触摸屏一对一下载程序,但是不成功,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以,需要设置什么!谢谢!

网友A:
现在触摸屏里 设置IP地址 然后再设置PC的IP在同一网段下...就可以下了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A:
现在触摸屏里 设置IP地址 然后再设置PC的IP在同一网段下...就可以下了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可以上传吗?我试了不行。问一下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