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寄存器LW-9081(屏幕保护时间) 的设置对cMT- SVR 无效吗??

楼主(2015-08-20):
在LW-9081里设置了1分钟,连的2台cMT-iV5都不进入屏保。~!求解答

网友:
请查看LW9081的数据格式是不是16位无符号的?
另外,在“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中,屏幕保护设置,是否选了“无”,可将它先设置为1分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