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报警的问题,也问了客服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楼主(2015-08-21):
具体见图,各位不知是否明白我的问题,或是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求解?

与在线客服对话1

与在线客服对话1

与在线客服对话2

与在线客服对话2

网友:
你修改了时间后,如果那报警不需要的,可以在屏上,右下角的图标进行系统设置,清除历史记录,或者在屏的工程上软件设置清除。这样,显示的事件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我是想时间修改前后发生的事件都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