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与FX3U的连接

楼主(2015-08-22):
感谢大神。。已好

网友:
通讯线换下试试

楼主:
同一根通讯线。。。6070连接正常的。。。

楼主:
目前已知,通讯线接口错误。但换了线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
串口用错了,通讯线不同的。

TK6070IP选择COM2 485 4W, 屏是用  公  的DB9.
TK6100I 选择COM1  485 4W, 屏是用  母  的D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