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外网远程通讯设置

楼主(2015-08-22):
请教大家我,我做外网的远程通讯出现了图片里面的故障内容,请教是什么问题呢,我的防火墙已经是关掉了。还是不行的。另外他还提示了:检查上传和下载密码?我用的是电脑上的本地xob档案的,在哪里检查密码呢。有高手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在屏的右下角图标中,点击后,会弹出4个图标,点击其中齿轮的图标,默认密码:111111,进入里面的设置,其中有一项关于密码的,下载密码项为 Load password.  默认也是6个1.
你在EasyAccess中,下载时的填写密码也是要与 Load password相同。

楼主:
没有找到啊,你截图看看吧,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屏的右下角图标中,点击后,会弹出4个图标,点击其中齿轮的图标,默认密码:111111,进入里面的设置,其 ...

在吗?没有找到你说的密码设置地方啊

楼主:
密码默认的,但是软件上面 EASY ACCeSS 没有提示我输入密码啊?

楼主:
我是使用本地工程档,不需要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