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串口调试助手读写触摸屏

楼主(2015-08-24):
我现在想要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写触摸屏的数据,但不成功。请问能教我一下吗?有没有案例能否发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在以按MODBUS的方式,将触摸屏设置为从站,在屏的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中,添加“MODBUS SERVER”的驱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使用MODBUS 协议读写HMI 的LW/LB/RW。
地址对应关系如下:
0x, 1x 1~9999 => LB 0~9998;
3x, 4x 1~9999 => LW0~9998;
3x,4x 10000~65535 => RW0~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