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 下载后不显示

楼主(2015-08-29):
TK6102i 下载后不显示,提示见图片。啥原因

楼主:
系统重置也不行,还有一台一样的,上传和下载都正常,但不能多语言转换,但离线模拟时可以多语言转换。
是屏有问题吗?

楼主:
买了两个,已经换了一个,现在又坏一个。

楼主:
第一个下载后不能与plc通讯,这一个下载后黑屏,不显示。

网友:
请确认系统参数设置中,HMI属性是否选对型号?
编译,离线模拟是否正常?
下载时,是否勾选韧体,下载过程中,信息窗口都没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