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PC 串口通信

楼主(2015-08-30):
需要TK6070IP通过串口(232,com1)把数据发给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或超级终端)。设置和操作如下:

1 宏指令(已通过编译,无误。两个功能,一个是位开关操作和数值递增显示,另一个就是按照手册给的free protocol做的串口发送功能。第一个数据递增能正常操作)

  char command[32]
  short address, checksum
  short read_no

  FILL(command[0], 0, 32) // 初始化command[0]~command[31] to 0
  command[0] = 0x01 // 站号
  command[1] = 0x03 // 读寄存器 (功能码是 0x03)
  address = 0// 起始地址 (4x_1) 是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read_no = 2// 总的寄存器数目为2
  HIBYTE(read_no, command[4])
  LOBYTE(read_no, command[5])
  CRC(command[0], checksum, 6)// CRC校验计算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OUTPORT(command[0], "MODBUS RTU Device", 8)// 发送读命令

2 设备设置为:

3 用9针全通的母对母串口线,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

4 按键数值递增功能能正常操作,但是PC端串口助手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请教大家了!

网友:
查看宏指令是否执行了?可以在宏指令中,周期1秒来执行,串口进行监测。

楼主:
谢谢2楼。

问题弄清楚了,代码和软件配置都没有问题,是因为串口线定义问题,我PC上用的是标准232的235定义。但是TK6070IP通过串口(232 com1)是965。

TK6070IP串口管脚定义可以看ebuild8000中的说明内。

以后大家要注意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