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 V4.0为什么和TK8070连接不上

楼主(2015-09-05):
1200的IP和维纶的IP在一个网段,但是就是不能通信,在线模拟也不行。求大神知道,拜谢

网友:
还是先把他们的通信参数重新检查设置一下吧,一般而言,通信不上有很多问题,根据你的描述用以太网进行通信,一般而言通信失败的原因都是通信参数或者是ip地址的问题。

网友:
请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选择的驱动看是选择标签地址“Siemens S7-1200(symbolic addressing)”,还是绝对地址“Siemens S7-1200/S7-1500(absolute addressing)”,进行取得标签或导入标签,再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