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和电脑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5-09-05):
TK6050ip能运行之前下载的程序,但和电脑连接不上了,windows7系统电脑插上mini USB口, 电脑没反应。电脑和USB 线是可以连到其他触摸屏的,哪位大侠知道啊,急急急…………

网友:
查看接口处连接是否可靠?要不更换一条下载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带电拔插USB线了,这个口子比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