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5与欧姆龙CP1H通讯

楼主(2015-09-18):
我有一台欧姆龙PLC  CP1H一台,通讯端口是        RS232,以前是和MT6050IH通讯都能通讯。
现在我买了一台MT6070IH5触摸屏,把MT6050IH的程序直接转换为MT6070IH5,我想是不是MT6070IH5通讯端口是RS485的,请问一下各位大师?
触摸屏与PLC通讯端口设置如图:

网友:
通讯口还是使用RS232,MT6070iH5的RS232引脚是6:TX发送,9:RX接收,5:GND地。请核查下原来的接线,是不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