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不显示

楼主(2015-09-20):
我的MT6070IH触摸屏不显示了。CPU和PWR灯亮,com灯不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还有问题是,我的触摸屏原来已经有程序了,我现在重新下载程序怎么提示密码不对,怎么解决,哪位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网友:
将屏进行初始化后,就可以将程序下载。

网友:
COM通讯口坏了

楼主:
不是COM的问题吧,触摸屏显示屏不显示了

楼主:
初始化怎么弄

网友A:
在屏的后面有六脚针位短接12脚再开机会显示复位确认,输入yes即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屏的后面有六脚针位短接12脚再开机会显示复位确认,输入yes即可复位

你好,后面就2个9脚针位,一公一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