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好多小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27):
新手刚使用EB8000做工程,好多小问题需要前辈们指点啊

1.多个元件叠加时,如何指定叠放顺序?就是哪个在最下面,哪个在最上面,哪个在中间等等
>>自己找到,选中元件在菜单的“编辑”里有

2.表格元件在哪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都快要用矩形或线自己来画了,哭死

3.数值显示如何加上单位,比如℃,%,S等这样的单位。也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想过用文字元件代替,但文字元件无法根据数值长短自动调整位置,导致显示效果令人吐血,数值较短时数值与单位之间有很长的空隙,很不自然。

4.多个元件如何执行“等高,等宽,上对齐,下对齐,水平平均分布,垂直平均分布”等操作。
>>自己找到,选中元件在菜单的“编辑”里有

5.看到数值元件在连接变量时(modbusRTU),只能直接输入地址3x,4x等,能输入变量名吗?然后在通过统一的表格来映射地址?否则一旦地址变动,岂不是每一个元件都要去修改?项目移植也很麻烦啊

6.才刚刚开始,后面估计还会有很多问题啊,持续更新,也可以给后面的新手已帮助

网友:
1.选中元件在菜单的“编辑”里有“层”的设置。
2.暂无表格元件,辛苦了。
3.数值显示暂加不了单位。比如℃,%,S等这样的单位要用文字元件代替。
4.选中元件在菜单的“编辑”里有
5.可以使用用户地址标签库来做。
6.相互学习,多多交流。

网友(2016-03-04):
数值显示可以添加单位,数值输入就不行。

网友:
您好,此为pro下的新功能,但是目前只能在显示元件上实现使用,软件使用的时候,有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