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50iE页面能不能做“画中画”?

楼主(2015-09-29):
就是在主监控面面以缩小的方式显示多个子画面?并且点击缩小的画面直接跳到想要放大的监控页面?

网友A:
做了个示例,参考下。请用最新版EB Pro软件,反编译后再打开。

网友B(2015-11-04):
用功能键进行页面切换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2016-04-01):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示例,参考下。请用最新版EB Pro软件,反编译后再打开。

大的窗口怎么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示例,参考下。请用最新版EB Pro软件,反编译后再打开。

为什么你一个画面的2个间接窗口都能够点击?我弄的画面里面弄2个间接窗口只能点击一个啊?好像首限制了一样!不知道哪里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功能键进行页面切换是一样的效果

我是想类似功能键的功能,好比在功能键中显示小画面动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