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的寄存器RW_A_BIT不能断电保持

楼主(2015-09-29):
如题 屏是TK6100I的屏 但在用保持寄存器RW_A_Bit时不能断电保持,用RW_A时可以断电保持。可是用软件离线摸拟时没问题,下载到屏上面后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断电保存的寄存器,是每隔1分钟才保存一次的。如果需要立刻保存,可以使用寄存器 LB 9029置ON来强制保存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