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 下载到触摸屏里的按钮都不见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04):
TK6070iQ  下载到触摸屏里的按钮都不见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按钮的地址是PLC的,若没与PLC通讯,则不会显示的。通讯上了,才会显示。

网友B(2016-11-19):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钮的地址是PLC的,若没与PLC通讯,则不会显示的。通讯上了,才会显示。

版主,请问和单片机通讯的元件怎样才可以显示快一点?有什么解决办法?现在就是因为和单片机通讯,在页面切换的时候元件出来的慢,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请问和单片机通讯的元件怎样才可以显示快一点?有什么解决办法?现在就是因为和单片机通讯,在页面 ...

如果程序中使用自己添加的图片,使用原尺寸,最好是BMP格式的;走modbus协议通讯可以考虑增加通讯延时,一个页面元件尽量使用连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