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 设计画面问题

楼主(2015-10-09):
一、EB8000  触摸屏画面中怎么设置元件图层那个在底下?
二 、画面中怎么用鼠标拖动元件的摆放位置与元件的尺寸大小? 我的怎么只能用方向尖移动?
   急 !!!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一、在“编辑”工具栏中的“层”,可以进行设置。
二、鼠标左键先点选元件就可以直接拖动改变位置;先点选元件,出现6个蓝色的点,点对角的进行拖动,可以改变元件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在“编辑”工具栏中的“层”,可以进行设置。
二、鼠标左键先点选元件就可以直接拖动改变位置;先点选 ...

我是新手 ,十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