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怎么制作表格?

楼主(2015-10-11):
用鼠标划线都不直,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可以先画短的线条,再双击线条,对线元件属性的轮廓修改宽度或高度。

网友:
手别抖就行了

网友A:
打开EB8000  软件上方菜单   “选项”---“网格/对齐”------“对齐网格”前打勾
你会发现好画多了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A:
打开EB8000  软件上方菜单   “选项”---“网格/对齐”------“对齐网格”前打勾
你会发现好画多了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2016-07-10):
我是直接使用刻度,设置水平和垂直各一个,再设置成一样大小叠加在一起,内部分割设置行列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