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

楼主(2015-10-17):
TK6070IH 3WV  下载程序之后就是这样子,试了几个程序,怎么都不行,求大神!

网友A:
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中,HMI属性与实物屏的型号是否一致?选择正确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中,HMI属性与实物屏的型号是否一致?选择正确的型号。

谢谢大神,可以了!

网友(2016-01-09):
请教大师:触摸屏的箭头不灵了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