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协议串口通信,可否实现中断式读取?

楼主(2015-10-17):
刚开始使用威纶通的HMI,在使用自由协议串口通信时,发现通过与元件动作的宏指令构建事件发送机制,但通过阅读EB8000的使用手册,在谈到串口数据接收时,虽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实例,但依旧存在不甚明确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

【1】自由协议串口通信能否实现中断式接收,还是只能通过周期查询,或如例中发送后呆等接收的方法?

【2】如果采用周期查询方式进行串口数据接收,那么是否有手段知道当前可读取的串口接收缓存区内的确切数据个数?

【3】EB8000使用手册Page373页中,关于INPORT函数,介绍了return_Value这个变量,该变量在拟读10个字节,实际缓存区中只有8个字节时,返回值是多少?

欢迎各位大牛不吝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6-05-28):
兄弟找到答案了没有,我现在就烦这个inport2这个指令,不会等,延时没用,不知是不是我没有联上通讯的问题,要不要加延时

网友(2016-07-14):
尝试一下系统寄存器:LW9570~LW9576

网友(2016-09-22):
同问,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串口的收发缓存是多大?间断收发情况下缓存指针是从上一次结束的地址位置开始递增还是每次从地址0开始?

网友:
串口的收发缓存是多大?间断收发情况下缓存指针是从上一次结束的地址位置开始递增还是每次从地址0开始?

您好  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问题概况
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及时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