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盘下载配方

楼主(2015-10-23):
做一个项目,想通过U盘把做好的配方下载到触摸屏里,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做?急急.....!

网友:
使用U盘,建立U盘下载资料,将配方下载到U盘,只要配方数据而程序不用;再使用U盘,插入到触摸屏上,将其下载到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