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E触摸屏 如何实现按钮标签在线修改

楼主(2015-10-31):
如附图所示,想在一个界面实现在线按钮名称的修改,在另一个界面是按钮的功能,
现在不知道如何操作了,请教,谢谢!!

网友:
此暂时无实现的方法。可以考虑多语言文字标签,预设几种常用的标签,对标签进行更改。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更改按钮的标称名称可实现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但是图中的触摸屏已经实现了啊   图中也是威纶的屏呢  谢谢

楼主:
版主您好,请问图中威纶屏的实现方式,是如何现实呢,有相关的资料说明或例程吗?谢谢

楼主:
经过摸索,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 解决思路如下:
1、定义一个按钮,再定义一个字元
2、用字元覆盖按钮,同时修改字元属性,定义一个修改和禁止修改的位
3、置字元修改位为允许时,即对字元进行修改,否则就是按钮功能,
4、也可以如图示专门定义一个修改界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