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server如何使用

楼主(2015-11-03):
如图触摸屏与PLC通讯,触摸屏同时做为MODBUS SERVER设备,PC通过串口读触摸屏采集到的PLC数据能否实现?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命令时,寄存器地址如何才能与PLC的数据对应上。还是说PC通过modbus协议只能读取触摸屏本身的寄存器数据(LW或RW)。

网友:
PC通过RS232, modbus协议只能读取触摸屏本身的寄存器数据(LW或RW)。
你可以采取定时资料传输,或者触摸式资料传输,将PLC的数据,传给触摸屏的LW或RW,PC再去读LW或RW.

网友:
这其中触摸屏既是主站,又是从站,触摸屏和plc通讯,触摸屏是主站,找plc要地址,触摸屏和pc通讯,触摸屏又是从站,pc找触摸屏要地址,所以你只能读到LB或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