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问题咨询

楼主(2015-11-07):
刚入手一台威纶通TK6070IQ,完全不会使用,希望哪位大神指点迷津!
1. 是否需要通过连接PC安装USB驱动?如果需要安装,是不是使用双头USB连接线连接触摸屏和PC到EB8000指定目录下进行安装?

网友:
先使用EB8000软件,设计工程,进行编译。电脑插上U盘,再在工具的菜单栏,“建立使用U盘与 CF/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将资料建立到U盘。之后,再将触摸屏上电,将U盘插入触摸屏,进行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