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mt-svr系统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5-11-07):
本人新手,刚接触cmt-svr,下位机是一个单片机模块,现在想通过iv5和pad控制,但是不知道系统参数如何设置
.png

网友A:
下面有单片机,单片机是支持什么协议?如果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新增PLC,增加MODBUS RTU的驱动,屏做主,单片机做从。

楼主(2015-12-18):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单片机,单片机是支持什么协议?如果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新增PLC,增加MODBUS  ...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