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与台达DVPPLC通讯连接

楼主(2015-11-09):
小弟刚接触触屏现在在研究TK 6070IQ与台达DVP的通讯联接触屏与PLC程序都写好了通讯线也联好了,但触屏出现PLC NO response ,希望哪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请检查通讯线连接是否正确,通讯参数的设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