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安全问题

楼主(2015-11-13):
请问,EBpro软件的用户密码里的进阶安全模式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A:
高阶模式,是说密码的防护级别更高。一般模式,只有用户编号1至12,密码只由数据组成。高阶模式,用户的名称,密码,是可以由数字及字母组成的字符串。
具体使用,请参考软件的使用手册。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A:
高阶模式,是说密码的防护级别更高。一般模式,只有用户编号1至12,密码只由数据组成。高阶模式,用户的名 ...

附件不能提取

网友:
您好 请下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