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三菱E740 MODBUS RTU 通讯问题

楼主(2015-11-16):
TK6070IP                E740
9孔D型母头                PU 8针
COM2 RS485 4W                RS485 4W
1RX-            对应        4SDB
2RX+   对应        5SDA
3TX-         对应        6RDB
4TX+        对应        3RDA
通讯线制作方式

屏幕和变频器通讯参数都对上了,可是屏幕上还是无法显示变频器元件  用威伦通的案例程序下载进去也通讯不上是怎么回事啊? 哪个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下

网友:
屏软件中,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需要使用 MODBUS RTU,预设的站号,注意与PLC的站号相同。

网友:
三菱变频器实用的时modbus ascii格式,触摸屏要设置好格式 然后再设置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