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窗口

楼主(2015-11-20):
请问故障弹出窗口如何做

网友A:
在事件登陆,设置报警的内容,使用通知,将某一位置ON,之后使用直接元件,将所设置的报警窗口弹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事件登陆,设置报警的内容,使用通知,将某一位置ON,之后使用直接元件,将所设置的报警窗口弹出。

请问事件登录中的,读取地址和通知地址分别指什么?您所说的直接元件是直接窗口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事件登录中的,读取地址和通知地址分别指什么?您所说的直接元件是直接窗口的意思?

读取地址就是你报警触发地址啊,通知地址一般用的比较少,比如说报警发生后你需要实现其他功能,可以让plc或触摸屏本地位地址置on或者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