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问题,急!

楼主(2015-12-16):
硬件:STM32+MT6050ip
通讯协议:MODBUS RTU
问题现象:之前已调试成功的STM32+MT6050i(没有p)的程序,现在换STM32+MT6050ip后,一直出现“PLC NO RESPONSE”提示。现就HMI端设置了一个16位的数值字元,通过中间监视串口信息,MT6050ip有信息“01 03 00 00 00 01 84 0A”发出,而STM32端也有信息“01 03 02 00 0A 38 43”反馈,但是HMI界面仍一直出现“PLC NO RESPONSE”提示。
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急需解决,谢谢~

楼主:
拿串口工具来模拟也不行,求管理员来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或者将 LB11960~LB11970 置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串口工具来模拟也不行,求管理员来解决一下,谢谢~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emt系列可以 ,mt8100就不行。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