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高手能帮忙解释下以下语句,感激不尽

楼主(2015-12-27):
short name[5]
short i,index=0

for i=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index=index+10
next

网友:
去下一个宏指令说明书

网友:
short name[5]   //5个变量的短整型变数数组。
short i,index=0 //短整型变数i和index,并且index为0.

for i=0 to 17  //在此做17次循环处理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从触摸屏的RW(index)开始读取连续5个字的数据存到name[0]开始的5个字里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将name[0]开始的5个字的数据存到触摸屏的LW(3000+index)开始读取连续5个字里

  index=index+10   //   将短整型变数index的值加10
next

网友(2016-08-24):
index=index+10   //   将短整型变数index的值加10       请教这句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