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数值元件如何显示带符号的浮点数

楼主(2016-01-15):
如题,在数值元件里不知道怎么显示带符号的浮点数,数据显示格式只有一个32 bit float,设置好上下限后,类似 “-0.5”这样的数显示为星号,“+0.5”显示为0.5,前面的符号缺失了?要用到带符号的实数,如何解决。

网友:
小数点的数位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