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T8121IE触摸屏无法与S7-200 smart 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1-19):
各位高手,我的MT8121IE触摸屏与S7-200 smart 以太网通讯,在线模拟没有问题,且用以太网通讯下传了触摸屏程序,但是触摸屏与S7-200 smart 以太网通讯无法连通,搞了好多天了一直无果。急!急!急!
触摸屏的设置IP地址与在线模拟中的地址完全一致,见附件。
另外,设置后正确的掩膜地址在显示里变成了255.255.255.0,何故?
请高手帮忙查找原因。感谢!

网友A:
触摸屏的IP,与你在线模拟时,电脑的IP要相同。你将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都写上,再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IP,与你在线模拟时,电脑的IP要相同。你将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都写上,再测试看看。

有2套设备,程序设置一模一样,就是这套设备连不上。
搞了好几天了,还是连不上。
开始时候连通过1秒,读取了PLC数据。接下来怎么也联不通了,但是触摸屏可以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PLC可以通过电脑在线模拟。
我是用交叉线连接的,中间没有交换机。

网友(2019-04-01):
是不是触摸屏型号没选对?我有一次型号没选对,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