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EB8000中怎么在U盘建立下载资料?

楼主(2016-01-29):
买了一个TK6070IQ的屏,请问怎么在EB 8000中建立一个下载资料下载到IQ的屏里?
先谢谢了!

网友:
将u盘插入触摸屏,触摸屏会弹出Download/Upload对话框。选择Download后选择u盘的程序路径,并确认下载即可。

u盘程序制作

u盘程序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