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保

楼主(2016-02-15):
刚接触威纶通,如何能做出精彩的屏保?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首先,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中可以设置屏保时间和窗口编号
至于您说的“精彩”,不知是否是需求类似电脑那种效果?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图片添加至我们图片库,多状态指示灯调用,多状态设置循环实现切换效果。不过我们的屏保不能直接做到点击返回,需要自己设置一个返回功能键,不勾选图片,就可呈透明状,拉大元件至全屏实现效果且不影响实际使用美观!

网友:
刚所提思路案例参考 方法很多 欢迎研究使用

网友:
就以上案例,再给广大的威纶通用户朋友提醒一点,就是关于图片原尺寸的使用:
.png (案例做的稍显匆忙,未勾选,抱歉) 这里拿出来单独讲下,适用于所有外部图片导入威纶通触摸屏的使用,用于加快运行速度!                                                                                            具体做法:需在我们程序中使用多大尺寸,在外部作图工具下,先将尺寸按此处理好,再导入直接使用,这样就不存在在我们软件内部做缩放步骤;且只有这样,才能勾选的上使用图片原尺寸选项,否则即使你当时勾选了保存再打开查看,刚刚的钩还是没有的!

网友:
不客气 很高兴可以给您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