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MT6070IH做一机多屏

楼主(2016-02-16):
两个问题:1、MT6070IH 3WV还可以买到吗?买不到的替代型号是什么?
                  2、欧姆龙CP1H作为PLC,我想用两个MT6070IH做两个触摸屏,两个位置不一样,但是程序内容一样,怎么做?求详细介绍。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为您解答问题!
一、MT6070ih3已停产,可使用MT6071ie替代
二、可使用串口主从的方式实现:
架构:PLC连接主屏,主屏再连接从屏;
参数设置:主屏添加Master-Slave Server驱动,从屏添加远端PLC 注意点:1、主从协议驱动COM口下参数均设置为115200,E,8, 1,以确保通讯速率; 2、从屏驱动下的站号和PLC端一致;
接线:根据使用触摸屏型号定,您可参考编程软件中菜单栏最后的说明——说明主题——硬件设置——通讯端口脚位定义获取
如还存在疑问,建议也可拨打400 836 2000获取有效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