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请教一下问题:
我买了一个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支持RS485 MODBUS-RTU,支持功能码:04H。0-20mA对应0-4095,4-20mA对应819-4095.
如图所示:我单独读取LW 0,连接4——20mA传感器,正常读出了819数值,下面的电流显示4mA,压力显示也都正常。只要我把这个程序复制到另一个程序里的新建窗口中,就读不出数来。模块RXD数据接收灯和触摸屏上的通讯灯正常闪烁,数据发送灯TXD不亮了。

以下是在官网找得宏指令按模块说明改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
// Read Holding Registers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command[32], response[32]
short address, checksum
short read_no, return_value, read_data[2], i
FILL(command[0], 0, 32)// initialize command[0]~command[31] to 0
FILL(response[0], 0, 32)
command[0] = 0x1// station number
command[1] = 0x4// read holding registers (function code is 0x3)(我把这里改成0X4)
address = 0// starting address (4x_1) is 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read_no = 2// the total words of reading is 2 words
HIBYTE(read_no, command[4])
LOBYTE(read_no, command[5])
CRC(command[0], checksum, 6)// calculate 16-bit CRC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OUTPORT(command[0], "MODBUS RTU Device",8)// send request
INPORT(response[0], "MODBUS RTU Device",9,return_value)// read response
if (return_value > 0 and response[1] == 0x4) then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 << 8)// 4x_1
read_data[1] = response[6] + (response[5] << 8)// 4x_2
SetData(read_data[0], "Local HMI", LW, 0, 2)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只要我把这个程序复制到另一个程序里的新建窗口中,就读不出数来。模块RXD数据接收灯和触摸屏上的通讯灯正常闪烁,数据发送灯TXD不亮了。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为您解答问题!
请问您使用的触摸屏型号和编程软件版本具体是?另出现异常,是复制正常使用程序到另一程序,那是下载到另一台同型号屏还是其他呢?连接的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应该是同个吧?

楼主:
触摸屏型号MT6100i ,软件是easybuilder8000 4.6519 R2 模块是同一个,屏也是同一个。单独传到屏里显示都正常,能正常读取数据。后来我又做了一个登陆界面,用户名密码的那种,上面的第二张图是其中的一个窗口。结果传到屏幕里,就不好使了。

网友:
您好,请问一开始编程和后又增加一个登陆界面,一直是使用的465.19 R2吗还是中间有升级过,若升级过,原版本为?

楼主:
从来没升级过

楼主:
只是编译一下,就下载给触摸屏了

网友:
您好,您的情况较异常,为了能更好的为您服务,请您将您的联系信息详情和现使用问题概况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