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1iE与三菱Q02H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19):
新买的MT8101iE与Q02H无法通讯,同样的通讯线、同一台PLC和MT8104iH触摸屏能够通讯,请问会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无法通讯?请版主和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补充:屏的参数设置应该和《HMI-PLC连接手册》一样,和MT8104iH(能够通讯)也一样,应该没有问题,屏的程序也已经下载OK,无法显示PLC的地址,显示“PLC no  respond”

网友A: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您的这个问题,我给出这样几个排查建议:
1、测量下通讯线,确认PLC端16有没有短接;
2、ie的屏使用最高版本proVEBproV503.01.046新建简单程序下载测试通讯情况,注意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勾选韧体;
3、若都不行,不妨尝试将屏恢复下出厂设置!
后续测试成功,欢迎分享;若得不到解决,可继续发帖咨询,亦可直接拨打我们400 836 2000客户服务专线咨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您的这个问题,我给出这样几个排查建议:
1、测量下 ...

首先非常感谢及时回复

针对您的解答回复如下:
1)1和6短接和不接我都试过,和MT8101iE都无法通信,和MT8104iH都能通讯(1和6不短接也行,EB8000软件)
2)我用的软件版本是EBproV501.02_20150129,韧体也是勾选的,没有问题;当时没看到V503的版本,今天我看到了,先下载试下。
3)恢复出厂设置没有试过(第二步没成功,我再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针对第2)点,我想能否得到版主更详尽的解释一下原因,是屏的硬件配置更新过了?还是其他原因?想了解学习下。V501版本的软件也有MT8101iE的选项,程序也能下载到屏中。之前用的MT8071iE的屏,用这个版本的没遇到通讯不上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及时回复

针对您的解答回复如下:

已经解决,感谢版主的建议;
安装了ie屏的最高版本proVEBproV503.01.046后,重新下载触摸屏程序,马上就OK了;什么都没变,原来的人机程序,原来的PLC,原来的通讯线。

但希望版主帮助解惑

屏是2015年9月21日到货的,最高版本proVEBproV503.01.046的更新日期是2016年2月18日,之前最高版本的软件还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老版本的软件与Q02H通讯的原因(和FX3U的PLC通讯没有问题)?或是屏的硬件配置与韧体或软件不兼容?还是...?先谢了

网友A:
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问题获得解决;
根据您所测试情况,有深入核实了解了下:您所遇到的现象主要是MT8101ie  COM1 232使用在V501.02版本是有些异常,在V5.01.04 build 2015.05.12或更新的版本中得以修正,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也有些抱歉,没有在您发问的第一时间,一针见血给予解决方案!
因我们升级软件的宗旨是不断完善,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所以后续类似异常,建议第一时间升级至最高版本测试一下,还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问题获得解决;
根据您所测试情况,有深入核实了解了下:您所遇到的现象主要是MT8101 ...

没有关系;

能够及时回复疑问,为客户考虑,我非常感谢。威纶通的屏还是非常不错的,软件我也非常习惯用。希望不断创新,不断改善。

网友:
好的! 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再接再厉,不让信任我们的您们失望!

网友(2016-08-11):
引用 网友A:
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问题获得解决;
根据您所测试情况,有深入核实了解了下:您所遇到的现象主要是MT8101 ...

你好,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不是V5.01.04 build 2015.05.12版本一下软件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是不是V5.01.04 build 2015.05.12版本一下软件都有这个问题?

并无此定论,不过若版本较低,建议不妨升级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