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的MT8121ie触摸屏能用什么打印机打印

楼主(2016-02-20):
请问威纶通的MT8121ie触摸屏能用什么打印机打印,我想直接用触摸屏直接打印不经过PLC,打印机有品牌要求吗?

网友A:
微型打印,使用MT8121ie COM1 232连接,推荐品牌炜煌(请参考官网下载中心-范例程序D37);A4打印,连接屏的U口,只支持HP。  均是屏幕打印!  若还有疑问,欢迎及时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 836 2000获取咨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型打印,使用MT8121ie COM1 232连接,推荐品牌炜煌(请参考官网下载中心-范例程序D37);A4打印,连接屏 ...

HP什么型号都可以吗?

网友A:
您好,HP必须支持PCL 5协议!且打印机更新换代较快 还不一定都经过测试!所以若您考虑使用HP,建议您Hp售后以及我们400 836 2000客户服务热线同时沟通进行,以便为您做出正确决定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HP必须支持PCL 5协议!且打印机更新换代较快 还不一定都经过测试!所以若您考虑使用HP,建议您Hp售后 ...

如果是炜煌的打印机哪个型号都能用吗

网友:
您好,我上面提到的官网炜煌案例中就有详解,您可下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