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ie 反编译是错误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楼主(2016-02-23):
软件已经是 ebpro v5.03.01.046 最新版本了,win7 64位系统,在反编译MT8000IE原始程序时就弹出如图窗口,有笔记本试也一样,求高手们支招啊!!!

网友:
您好,可否将异常程序压缩上传看下先

网友A:
您好,测试了您的程序,反编译现象和您反馈一致。请问这个程序的来源(自己还是别人编写/使用的电脑系统/软件版本等)具体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测试了您的程序,反编译现象和您反馈一致。请问这个程序的来源(自己还是别人编写/使用的电脑系统/软 ...

这个是,官方mt8000ie原厂程序,我上载的,想用里面的图库

楼主:
里面的图库其实很棒

网友: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程序的大力赞美
其次,这个工程,在您软件安装根目录project文件夹中就有,您直接调用就好!

楼主:
好的,谢谢,看到了

网友(2020-04-01):
帮别人反编译时,有遇到过exob文件不全的情况,编程软件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所以得保证工程文件上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