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西门子300系列的DB100内容

楼主(2016-02-26):
查看了下,最大只能选择到DB99,现在改程序工作量太大了,而且容易出错,请问如何访问控制DB100的数据?不然可能要换其他触摸屏了.

网友:
您好,您可能没有留意到我们这里还有DBN和DBDN这两个地址,前者对应单字,后者对应双字
格式:FFFFDDDD 前四位是哪个DB块;后四位是具体地址,必须补齐
举例:DB100.DBW20  就可选择DBN设备类型,地址表示为:1000020
您可测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