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8071iE趋势图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2-26):
MT8071iE的触摸屏通过以太网与两台PLC通信,可以在一个趋势图上同时显示两台PLC上的数据曲线吗?例如PLC-A的温度、水位,PLC-B的流量、水位,这4个数据同时在一个趋势图上生成。单一PLC上的数据趋势图做出来能显示,找不到如何添加其他PLC数据曲线的方法,资料取样里不同PLC的资料取样元件索引是不同,不能同时调用。难道不同的PLC就需要建立不同的趋势图吗?请指教。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在不同的PLC上,而是在于一张图上显示多条曲线,需要曲线地址连续的限制(因软件只能设置起始地址,多个地址只能设置格式,就决定了默认连续往下排);
您做过一个PLC显示多条曲线在一张图上,应该知道,比如来源地址为D0  16 bit unsigned,显示两条曲线,这两个地址必须是D0和1,连续的才可以!
解释了原因,再来说下您现在问题的处理方式:需要处理到连续的四个地址,然后采集:您可以一台PLC的数据传送到另一台PLC接着的后两个地址;又可两个PLC地址都传送到触摸屏自身地址,形成连续实现。
稍有点绕,不知道能否为您解惑了?

楼主:
谢谢解答,将PLC地址传送到触摸屏自身地址这种方式是使用什么指令?在EB800使用手册那部分有介绍?

网友:
不客气的  屏这边通过定时/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或是宏指令均可实现  对应查看说明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