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

楼主(2016-03-02):
我刚接触触摸屏,请教大家一下,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OMRON中计数器的值 ,但是在超过计数器的设定值后,就不计数了,请大家帮帮我,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谢谢!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在超过计数器的设定值后,就不计数了“——PLC端可实现
”在触摸屏上显示OMRON中计数器的值“——屏上对应地址做数值显示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