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 手动模式可以 触发模式不能用

楼主(2016-03-03):
请教 使用  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  传输触摸屏中 RW 中的数据到 PLC 的D数据寄存器中,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  属性  中的  模式  选择 “手动” 模式,能成功的把触摸屏中的 RW 数据传输到 PLC中,但是 模式 选址 “触发”模式 ,触发地址为 PLC 中的W位,比如W1.00 触发模式选择 OFF->ON 然后置位W1.00 却不能成功传输数据,是什么原因?触摸屏型号  MT6071IE  软件 EasyBuilder Pro   谢谢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建立在屏成功接收W1.00脉冲信号(可建立指示灯监看)的基础上,出现您这个现象,核查下,在给信号过来的时候,屏幕画面是否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的当前页面?需在当前页面有效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控制元件不在当前页面,希望能改进这个地方,以便能在 其他画面 输入第几号配方,然后按确定后能导入对应的配方数据,而不用跳转到配方页面去操作。谢谢

网友: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网友(2016-07-10):
可以将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放到公共窗口4中,这样在其他页面也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