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下载,校屏

楼主(2016-03-03):
去年买的tk6070ip触摸屏(自己学习用),买回来没时间弄,今天晚上拿出来试试,开始是不能下载,就是错误什么都错那种,离线模拟正常,来网上说校屏能恢复出厂设置,进入校屏点不动了,现在右下角那个箭头都点不动了。还有就是下载只能连一次第二次连接点下载提示密码错误拔数据线在连接又可以下一次。郁闷啊!求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要不要反厂修屏,屏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
知道屏的问题了,要按住3秒松开,关于下载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
您好,对于USB线下载的注意事项,请您参考下官网下载中心FAQ[FAQ]        Q02.i系列触摸屏USB线下载注意事项.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