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显示

楼主(2016-03-04):
我想请教大家:就是数字显示元件中如何设置才能显示为十进制。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资料格式中的16/32 bit signed/unsigned格式均为十进制整数,16表示单字,32表示双字,signed是有符号,unsigned是无符号;32 bit float十进制浮点数
根据下位机格式对应选择使用即可!

网友:
请教一下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大于PLC里面时间10倍

网友:
您好,可以使用比例转换功能
按照公式(帮助说明中有) 对应设置数值 得出比例关系即可!   提醒下,为了便于计算,不妨都将下限设置为0

楼主(2016-04-19):
再请教一下:就是如何在触摸屏上如将位显示和按钮做一起!

网友:
您好,可以使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可以达到既当按钮,又做指示的功效;地址根据您的使用需求 设置一致或是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主的讲解!你们是有问必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