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71ie和fx3u通讯时断时续

楼主(2016-03-06):
HMI威纶通  MT8071ie  和三菱fx3u 链接通讯  我用的是图上的接口
我的通讯电缆是公头的  就只能接485接口   威纶通EasyBuilder Pro 系统参数设置com2,com3都能通讯上
过一会儿就弹出断线图标 过两三秒又消失 一直重复?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好,您的情况较异常,为了能更好的为您服务,请您将您的联系信息详情和现使用问题详况(具体接线线序,使用软件版本,能正常通讯只是弹出通讯不上提示还是就是通讯不上等)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情况较异常,为了能更好的为您服务,请您将您的联系信息详情和现使用问题详况(具体接线线序,使 ...

我是初学着
买了触摸屏和plc学习所以困难多 【网上看资料自学】

软件是Utility Manager  EBpro
通讯plc是fx3u
通讯的线序 ?  我是买的成品通讯线端口是公头
能通讯上 过一会儿弹出通讯不上提示  在过一会儿 提示自动消失
就这样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