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怎么跟单片机进行全/半双工通信?

楼主(2016-03-08):
例程我都看了,文档资料也翻了,都只有单向通信的(一主一从)。
要怎么设置才能进行双工通信?对屏幕的操作能发给单片机,单片机也能将传感器的信号反馈到屏上。

网友A:
您好,如您所说,触摸屏同一时间择一为主站(MODBUS RTU)或是从站(MODBUS Server)
不过应该比如将屏设置为主站就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对屏幕的操作能发给单片机”——使用输入元件,如:数值输入;位状态设置/切换开关元件
“单片机也能将传感器的信号反馈到屏上”——使用显示元件,如:数值显示;位状态指示灯
您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您所说,触摸屏同一时间择一为主站(MODBUS RTU)或是从站(MODBUS Server)
不过应该比如将屏设 ...

能不能做个例程?这边开发进度比较赶。谢谢!

网友A:
您好,建议直接参考您之前看的例程中的输入和显示元件即可,原理都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建议直接参考您之前看的例程中的输入和显示元件即可,原理都是一样的,谢谢!

没找到哪个章节写到怎么用单片机改变HMI内部寄存器的说明啊。

网友:
抱歉 一开始没有接收到屏要做从的讯息 马上给您发送屏的地址对应参考